一台索尼的PCG-5K2T, 反复重启,大家讨论一下

楼主(2015-03-21):
版号dagd1bmb8b0,rev:b开机电流0.45-1.02然后0.8-0.9-0.8然后掉到待机,然后反复这样,已经排除了网卡小板,没图纸,大致测量没有短路,电压大多出来了,有平台复位。重点查哪里呢

网友A:
掉电不好搞, 看到脑壳疼

网友:
没刷下BIOS?

网友:
什么都没看,第一就刷了BIOS,效果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掉电不好搞, 看到脑壳疼

没地方下手

网友:
谁有图纸啊、代用的都可以

网友B:
要测各个OK信号,主要是系统OK信号,说不定只是一个电阻生锈了

网友B:
显卡好信号有没有,或核显好信号有没有

网友:
代用图纸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显卡好信号有没有,或核显好信号有没有

都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要测各个OK信号,主要是系统OK信号,说不定只是一个电阻生锈了

有可能

网友:
加焊北桥OK

网友:
加热主板,。试一哈看。, G看一哈

网友:
直接烤烤板子试试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不好查呀。。。。

网友C:
加焊北桥就搞定了??下次遇到这种问题咱也试试

网友:
   不错,有思路,值 得学习

网友D:
这种情况最好用是波器

网友:
是北桥还是PCH哦

网友:
大家好我是新人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加焊北桥就搞定了??下次遇到这种问题咱也试试

北桥导致的问题也比较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种情况最好用是波器

不会用,只看懂点模拟示波器

网友:
老机子了

网友:
后继电路有问题吧

网友:
电脑不好搞哦 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