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. E431开机掉电,红色灯一闪即灭,一瞬间3V和5V为0,然后又恢复正常

楼主(2015-03-21):
      拆机,裸板通电,待机0.03,按开关,电流0.10。然后瞬间掉电,跳回还是0.03的待机 。 查3V 5V有,19VVin有。 有没有通病啊,掉电太快其它电感都没电压!

网友A:
。。。很明显电没上全,查各大电感阻值

网友B:
不要动不动就找通病,还是按常规步骤查起吧,可能是后级电路有短路,查查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。。。很明显电没上全,查各大电感阻值

电感对地阻值正常,无短路。是不是有断路?

网友:
按照上电时序应该不难找。很可能是上到哪路电时,没发出PG然后就保护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要动不动就找通病,还是按常规步骤查起吧,可能是后级电路有短路,查查吧

无短路。充电部分有个管子。4407A  一端有19V一端没有,这个管子好像和Hp的充电管子一个功效,我直接拉过去还是一样!

网友C:
不懂电路图。完全凭经验修

网友:
我这有块一样的问题的,不插Blos电池就能开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懂电路图。完全凭经验修

不懂电路叫别人怎么给你说呢,还是交给会电路的修吧

网友:
后面有短路吧呵呵

网友:
后继转换电压有短路

网友:
修好了没,我也有一台一样的

网友:
重点查没出电压这

网友:
查下桥发出的SLP_S5#/内存供电芯片。看你像经验级别的,可以换EC看看。

网友:
明显后级短路

网友:
测一下二级3 5V

网友:
有短路处所!内存,CPU供电,各二次转换供电都查查。

网友:
查查各电压都出来了没,时序信号是不是都有

网友:
经验有时候会害死自己呢

网友:
后继转换未发现短路。此板已换主板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