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个关于交流电的问题

楼主(2015-03-21):
家里的墙插连的空开跳闸了,推不上去,换其它空开还是一样,那就说明不是空开的问题,接下来我把空开所连2个墙插拆下来了,接着测量L和N是否有短路现象,正常,也无开路短路或断路。我通过可调电源通过交流电转换为直流30V,送上L和N,从另外一头测得也为30V,那就说明没有短路,可调电源输出也正常。可是连到空开上就是不行,一推就跳。又测了L和N的之间的阻值为300千欧左右,其它的L和N为7兆欧,可是怎么也想不通那个环节的问题,望大家给点意见,为何阻值相差很大

网友:
1.甩掉插座试试 2.单接一根火线

网友A:
你拔掉家里所有的用电器还跳闸。说明你的L线或N绝缘不行漏电了。用500V-1000V摇表。实际摇测绝缘电阻1M以下就是线路漏电。就不能用了要换新线。(理论上是0.5M以下不能用)

网友:
空开确保没问题,就一定是线路漏电、短路,看你那里的情况 应该是漏电了--建议换线吧

网友:
漏电了,用摇表摇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拔掉家里所有的用电器还跳闸。说明你的L线或N绝缘不行漏电了。用500V-1000V摇表。实际摇测绝缘电阻1M以下 ...

同意,另外绝缘一定要用摇表测量,万用表不行......

网友:
不用查了,如你所说一定是线漏电了,用万用表量不行,得摇表啊。直接换线吧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是不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带不起 负载       看看 用电器 是不是 有 短路

网友:
不接插座跳不跳

网友:
大地也是一根导线,L或N对地有短路。

网友:
进展如何,分享一下................理论分析很重要

网友:
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