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联想E49AL开机电路0.4掉电

楼主(2015-03-21):
接一台E49AL机器, 到手故障为通电3分钟亮机。 并正常工作, 亮机前电流0.6A,之后开机比较正常。拆机亮机时我用手压待机芯片PU4301断电。断电后可以亮机。反复几次后麻烦来了。按电源按钮电流0.4A掉电。3V5V待机时没有,待机电流为0.按下电源按钮3V5V有。连续按电源按钮几次发现桥发热比较快,是否短路了?有高人帮忙解答一下 。

网友:
测各电感,看那个电压没出来

网友:
应该是CPU供电没出来哦

网友:
内存PL4601  CPU PL4301都没有

测PL4501电感对地好像短路,阻值非常小。

网友:
BIOS问题,刷下就好.

网友:
换南桥试试

网友:
还是有电压没出来!!!

网友:
等桥到了换上看看。

网友:
这年头除CPU电压不出时候换南桥有效果
其他时候一般不是

网友:
楼主换桥好了吗? 我手里一台自动上电0.3  无CPU供电   芯片和三玻璃芯片也换了  无果

网友:
正好修了台E49A 之前是别的同行修过  后来拿到我这里  无待机USB对地了 把八角IC取了 阻止正常  测量了待机芯片PU4103工作条件满足 于是换了  之后通电 电流0.012 然后不触发 KBC_PWRBTN_EC# 有跳变 检查U2701 供电正常 复位有  不怎么了解 新手所以有些信号不知道是什么 不确定是不是EC故障  PM_PWRBTN#这个信号没变成高电平 应该是触发的出来的  于是换了EC芯片 通电这个电压1.几V以为是BIOS引起刷后故障一样 再换EC 后 正常触发  但是要掉电 检查各电感 在触发瞬间 PL4601无电压  所以检查PU4601 ic 这个应该是内存供电的 工作条件满足 不出电压 换后出电压   但是还是掉电 有时候能进系统 有时候触发瞬间掉电 有时候滚动条处掉电 现在的待机电流是通电0.16 然后2秒钟后电流是0.002 现在不确定的是这个机子 待机电流到底是多少 朋友们修到这个机子的 和我说一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