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HA-LC1主板问题

楼主(2015-03-21):
一块神舟HA-LC1,使用中死机,再开机不跑码,加焊南桥后可以跑码,点亮屏幕,发现一个问题,BIOS有漏电现象,新电池换上没几天就没电了,装上新电池,量电池二端只有零点几伏电压,拆掉电池,量电池座没有短路,有50K的电阻,座子肯定是好的

网友:
仔细查与电池正极相连的小贴片滤波电容。

网友:
查了半天,在电池周围没有查到和电池正极相连的小贴片元件

网友:
RC延迟电路上就有电容呀,查下电容是否漏电。

网友:
是不是南桥还是有问题哦!!换个南桥试试吧!!

网友:
一般都是贴片电容漏电引起

网友:
检查RTC供电,复位线路中的元件有无漏电的。

网友:
换电容不好,换个bios芯片试试

网友:
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,楼主解决了吗?

网友:
我怎么找不到和电池正极相连的元件,在电池和南桥和coms跳线周围都没找到,会是主板内部线路板问题吗

网友:
查到电池正极经过一电阻进双二极管,拆掉二极管,放入电池,量电池正常,怀疑双二极管坏,换了一个(主板上拆机),量电池没有电压了,附近的小贴片电容没有发现短路,以上测量,南桥已经拆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