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MBX-269 QUANTA DA0HK5MB6F0 REV F

楼主(2015-03-21):
这机有几个特点

1.+3V_WAKE,+5V_WAKE 插电源10秒后部按开机键自动关掉

2.控制+3V_S5,+5V_S5的RVCCD信号只有瞬间有一下,只有按下开机后才维持高电平

SONY MBX-269 QUANTA DA0HK5MB6F0 REV F 独显 刷机测试100%OK.zip

DA0HK5MB6F0 MBX-269 MB.zip

网友:
楼主想表达什么? 现在手头有台一样的  开机上到1.2掉电  不装内存不掉,,,怎么破

网友:
先搜藏早说

网友:
手上有一台一样的。。。掉电后可以重复触发,排除了HWPG,换过桥和显卡。。。BIOS也刷过,查到有个信号连EC,想换EC手上没芯片,楼主碰到过么?

网友:
楼主搞好没啊

网友(2015-04-22):
楼主修好了没,共享一下过程

网友:
楼主想说的是BIOS问题吗

网友:
这样也可以修的好啊····

网友:
问下 楼主上传的是BIOS还是图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