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VGN-SR55E

楼主(2015-03-21):
各位大师:请教,SONY VGN-SR55E ATI 独显 开机本屏 满屏幕竖线条。外接正常。 换了原型号排线 换了原型号屏幕 还是 一样?
屏幕

网友:
这个就是 上面的图片

网友:
图片传不上

网友:
感觉 你判断没准确

网友:
换显卡或显存试试

网友:
sony 一般都有LCD ID的跳线,看一下跳线吧,不行做显卡,显存

网友:
主板 是 m754h MBX-190 REV 1.0
补充内容 (2015-3-22 23:35):
找不到 图纸 也找不到SW1

网友:
外接屏 进系统正常 显卡跑分正常 与显存没有关系吧

网友:
没有高手了。我觉得这个论谈没有多大用处 发现了问题 大家不能解决 。就没有下文了。应该 林老师 月饼老师定期 答凝。那这个 论谈 才有意义 。大家说 是不是。

网友(2015-04-29):
请月饼老师出 来 讲解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