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大神

楼主(2015-03-21):
主板为映泰的P43-A7主板,故障为复位,或者在系统里从新开机都开不了机,第一次触发的时候可以完整跑码,点亮机器,但是一点RST,有时候卡D2,有时候干脆不跑码了,但是关电以后,触发又可以了~~~

网友:
热不启动?

网友A:
是复位不正常,复位后卡D2,第一次开机正常,但是到系统里,点从新启动电脑,或者按开关都卡D2

网友:
卡D2多半为不过内存。查查内存各供电是否正常。另外还得再查一下开机电路。

网友:
我记得这个映泰-A7的,G31或者P43 BIOS好坏,先刷一下看看

网友:
这问题遇到过好几次,有长时间啃好的,有怎么啃也啃不好的。个人认为,楼主还是从重启电路入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复位不正常,复位后卡D2,第一次开机正常,但是到系统里,点从新启动电脑,或者按开关都卡D2

疑难杂症,还的细查

网友:
还是先来软的吧,后来硬的,我有一块主板也是一样,刷BIOS好了

网友:
先查看下内存部分,,然后刷个BIOS,,最后不行就是干桥!!

网友:
我修过这样的毛病是刷bios好的,你可以试试

网友:
这种问题太复杂 好好查查看

网友:
ATX电源换个试试。

网友:
如果刷BIOS不行,可以用对比法,正常启动与复位重启时各信号对比。重点查影响复位的地方。

网友:
换个IO或精振试试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