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飞利浦(PHILIPS)]
37寸37TA1800无法开机,电源信号不显示

楼主(2015-03-21):
我一台飞利浦37TA1800液晶电视机7年了,去年接通电源开机发现电视机无反应,电源指示灯亮,报修,说是要换主板。最近在看电视的时候突然黑屏,无声音无图像,仅电源指示灯亮,过几小时后开机又正常了,但前天开机又只有电源指示灯亮,遥控开机灯由绿色变成白色,遥控再无效果,无声音图像,稍后再开,有图像没伴音,有杂音,之后静音了,屏幕出现满屏的水平线条干扰电视画面。考虑维修太贵,自己动手拆机,发现并未换主板,只是在主板上更换了两个电源管理稳压器(L5972D)。于是网购更换了这两个元件,之后不但没有反应,连电源指示灯也不亮了。本人习惯遥控关机,然后断开墙壁电源。求故障分析。

网友:
送专业的地方维修

网友:
先量电源有没有5V输出

网友:
液晶电视如果电源有问题,是没有5v输出的,

网友:
都不 亮了    就是不通电    把 原先的 换上去    水平线条应该是驱动板上电容  有问题哦

   电源板上有个启动电容  50v47uf 的  你 把他给换了    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