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压低

楼主(2015-03-21):
插电,肖特基二极管一端电压1.4V,不是电池那一端,是3VSB那一端,测过1117稳压器了,输入是5VSB通过2个电阻分压,输出端也是1.4V,
问过老师了,不是1117的问题,那是问题是出现在哪里了呢?求高手同学帮忙哦,

网友:
那就查查1117的两个调节电阻看有无问题

网友:
把那两个调节电阻换了试试!!!不行就换1117试试!!

网友:
更换1117电路中的调节电阻,可以更换1个电阻,看看电压可变化,不过注意阻值不能相差太多

网友:
那就是反馈电阻有问题

网友:
不是117的问题,换个电阻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