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-ig41c1 v:1.0加电不显

楼主(2015-03-21):
故障现象;加电不显
维修:没有pci插槽,我的那个检测卡也不跑码,由于我是新手就不知道怎么修了,大体量的电压正常。那就按套路来吧,先刷bios,再干桥。没想到从基地下了一个刷上,不跑码,耐心等一会显影了。

把bios传上来。842782

G41 L-IG41M REV 1.rar

网友:
软刷BIOS硬干桥。这就是方法。

网友:
哦!!谢谢你的BIOS!!

网友:
经验少没办法啊

网友:
还好没先干桥

网友:
运气不错,刷了bios就ok了。

网友A:
不行啊,刷了还不好啊

网友:
刷了bios就ok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行啊,刷了还不好啊

故障和我的一样吗

网友:
是的故障跟你一样的

网友:
怎么办啊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也是新手,问一下坛里的大神

网友:
没好就干南桥

网友B:
这个主板桥很爱空焊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主板桥很爱空焊的

以后遇到刷程序不行的就干桥

网友C:
直接干桥 比较方便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直接干桥 比较方便

我是新手干桥还怕干坏了,经验少

网友:
我的也是不跑吗 BIOS刷过了 没用 你确定是南桥问题吗?量了几个大电压 都正常

网友:
干桥试试了

网友:
桥吧 问题最多了

网友:
没PCI 看跑马 就老实查供电时钟复位 刷BIOS 干桥了

网友:
没法插检测卡的板子,我们新手修不了啊

网友:
bios手下了

网友:
运气,真好,供电时钟复位都测量了么??厉害,不过搞定了就是好

网友(2015-06-03):
很多原装机不支持跑马的

网友:
这板还遇到过如此好的运气。

网友:
刷好了,非长好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