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465 内存持续杂波~~~求解决方法呀

楼主(2015-03-21):
       就是这样了  北桥都换了

联想Z465  AMD芯片组     L5753P   rev:2.0
BIOS 论坛的都刷过了
如果谁有确定是REV2.0的,请给我一个呗

网友:
内存是CPU控制吧?

网友:
看滤波电路啥

网友:
3V,5V电路不稳定吧

网友:
这个是内存排阻上持续杂波

网友:
换个内存吧

网友:
内存供电及电容换了没。

网友A:
供电稳定吗。滤波电路怎么样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供电稳定吗。滤波电路怎么样?

这个是内存排阻上持续杂波  主攻点稳定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内存排阻上持续杂波  主攻点稳定的

换个内存是好的吗,只有这个不行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个内存是好的吗,只有这个不行吗?

换内存 换CPU  刷 BIOS都不行

网友:
cpu ad 线有问题

网友:
如果内存、桥供电都没问题了,再查查时钟信号吧。

网友C:
我也遇 到 杂波的 ,不过亮机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也遇 到 杂波的 ,不过亮机了

我的也是杂波,亮机的,感觉楼主还是找个BIOS刷下吧

网友D:
建议换内存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建议换内存试试
换过了
故障依旧

网友:
查一下内存工作条件

网友:
好歹抓个波形看看了,大家分析下嘛

网友:
主板跑码了吗

网友:
这种跟G475的好像,会不会是u坏啊。这u也容易坏

网友:
示波器调好没!内存供电可有杂波

网友:
总线电压是否偏低或不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