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3SD 放电后可以自动开机,开机键没有电压

楼主(2015-03-21):
华硕K43SD  进水EC部位,主板放电后可以自动开机,关机后在开机没反应,要放电后才可以自动开机,手动按开机没反应,测量开机键的电压是没有的,这个电压是从EC哪里发出的啊有没有EC旁边的主板图片

网友:
E C那边的问题

网友:
开机按键的电压应该是通过3V待机电压上拉的,不是EC发出的,没有图纸不好分析,也有可能是EC短路拉低了。

网友:
有点位,横好找的

网友:
路过学习了。

天意wx -4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可能EC有问题,重点检查EC的工作条件吧

网友:
直接在主板处接个3V电压到开关上试试

网友:
没图纸挺闹心的,跑线罗

网友:
查下EC触发的基本信号】

ACI_N_OC#等

网友:
查待机电压到开关的位置

网友:
EC换个吧或拆掉休眠开关

网友:
开机键会有3V上拉电压,再查查EC附近吧。

网友:
这款机器的EC的125脚就是开关机脚  你短接下 看下可以吗

网友:
开关键有3V电压上拉的,没有电压可能进水断线了!

网友:
pcb开路路了吧

网友:
  你这问题   估计换个 EC   问题可以解决

网友:
这个开机时ec125脚发出,在脚旁边连着一个电阻和电容,可能是那边出问题了,前两天也修过一台这个,不开机,

网友:
换个ec看  换个ec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