烙铁换芯

楼主(2015-03-21):
几年前买的赛克858D数显热风枪+936焊台,感觉烙铁功率低,拆开烙铁看是金属芯,后柄贴有“1323金属”粘纸。芯可从后面强行拉出来不。淘宝上是不是有合适的芯买。

网友:
芯和手柄电路板焊接在一起的啊,别拉芯,拉那块电路板,抽出来,然后重新焊接上去,线要焊对,别接错线,936手柄都差不多的结构

网友:
这个东西还是得悠着点搞

网友:
好像有,,我买电烙铁的时候就多买了一组芯,,以防万一???

网友:
淘宝多多,你可以去淘个回来,换还是比较好换的,一般买的时候,都有介绍怎么换!

网友:
烙铁功率低,发热慢你换芯也未必奏效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