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820tg加电无显示

楼主(2015-03-21):
今天修到一台ACER 4820TG加电无显示的机器,插上电流表测试,电流跑到0.9就不跑了,量主板电压显卡电压没起来,查得PR153两端都对地短路,PR153一端接地,一端接+3v_d_fxt,一直找到C807,拔掉C807不短路,插电源加电,显卡电压出来,亮机OK

网友:
不跑码 看看bios电池有电码

网友:
bios 电池没电,不上COMS 电池不影响开机无显示的,因特尔芯片组

网友:
短路吗,是

网友:
好修,我咋都没遇过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这种

网友:
电容短路引起的无显示

网友:
厉害,这种问题都能遇到

网友:
今天也修了一台华硕3V短路待机电流0.050偏高

网友:
楼主怎么查到的啊

网友:
该机电流跑到0.9不动了,还是掉电了?

网友:
最近遇到很多桥的问题的 电路问题的遇到的太少了

网友:
运气好,人缘也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