碰到二例这个怪问题了,都没修

楼主(2015-03-21):
  问题很简单,用电池能正常启动系统(不接电源适配器),用适配器也能正常启动系统(不插电池),同时插着就启动不了系统(半路蓝屏或死机),不知道是咋原因,碰到二台都这样了,上次是一台三星的,这次是一台华硕的。不知道哪位师傅碰到过没。不知道是不是保护隔离的问题?

网友A:
不错,你查保护隔离了没有。

网友B:
这个看看不好搞吧

网友C:
什么型号的机器

网友D:
不像是保护隔离的问题吧

网友D:
是不是 电池检测 或者是电源检测 的事,换下 IO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呢

网友E:
不好整浪费时间客户又认为是小问题,说不修你又把问题还不原,个人认为保隔 IO 烂桥相关.华硕的就最好扔掉算了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错,你查保护隔离了没有。

没有,没拆开修,直接让客户别修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看看不好搞吧

看起来是不好搞,不好下手。

网友:
没有大电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什么型号的机器

型号我忘记留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像是保护隔离的问题吧

那会是哪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不是 电池检测 或者是电源检测 的事,换下 IO

没换,这好好的机器不想拆开弄,

网友:
可能性不大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不好整浪费时间客户又认为是小问题,说不修你又把问题还不原,个人认为保隔 IO 烂桥相关.华硕的就最好扔掉算 ...

就是修也不好收费,客户肯定会认为是小问题,但对我们维修又不见得很好修。

网友:
是啊,能正常使用,要多了顾客不同意,要少了,我们又不划算。

网友G:
重点测供电芯片这块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重点测供电芯片这块

关键是二个单独都可以正常使用呀

网友H:
是保护隔离的问题,两者都接时电流有何变化?

网友I:
用一个稳压管把电池的隔离管换掉试试

网友J:
能正常使用还是不修为妙,问题不好搞就算修好收费也是问题

网友:
这种机器 先报风险 再搞

网友:
  看着有点 麻烦啊

网友:
一般电容坏

网友K:
一般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就不让客户修了。能开机的本子,风险太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一般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就不让客户修了。能开机的本子,风险太大。

我也是这样想的,所以才没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是保护隔离的问题,两者都接时电流有何变化?

就加了充电的电流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用一个稳压管把电池的隔离管换掉试试

没有修,具体就不知道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能正常使用还是不修为妙,问题不好搞就算修好收费也是问题

我也是这样觉得,没必要弄。

网友L:
没有遇到过,能用就别修了,

网友M:
看看是不是有大电容一类的东西 ,刷个bios 看看 ,现在的bios太容易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没有遇到过,能用就别修了,

算是比较少见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看看是不是有大电容一类的东西 ,刷个bios 看看 ,现在的bios太容易坏了

没有大电容,也没刷BIOS,个人觉得BIOS可能性不大吧。

网友:
是通病么

网友N:
电池管理芯片和io 更换下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电池管理芯片和io 更换下试试

这种问题没有修,感觉不是很好修。

网友:
不是,才碰到二台这样的机子。

网友:
前两天也遇到一台也是这个问题,没头绪,客户拿走了,有知道的大神说一下思路啊

网友O:
引用 网友H:
是保护隔离的问题,两者都接时电流有何变化?

我前几天也遇到一样的问题,同时接会大短路,大神这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我前几天也遇到一样的问题,同时接会大短路,大神这是怎么回事

保护隔离电路问题呗!适配器19V供电直接给电池充电了。

网友P:
应该也不是保护隔离的问题,9楼的兄弟说得有理,下次再碰到不妨刷个BIOS看看。论坛的兄弟有刷BIOS修好不能充电的先例。

网友Q:
楼主是怕粘在手里吧  这种心情可以理解。。。。。。    一旦失误机器都不亮了

网友R:
这种也是不好修也

网友S:
其实就是他Ma的电池坏了。

网友T:
你 这个 问题 我遇到过  东芝 的 M200  L200   三星的 R467    NEC 大电容问题

网友U:
有可能是那里电容滤波不良。

网友V:
看看放电管是不是性能不良,换一个

网友:
温控电路查一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应该也不是保护隔离的问题,9楼的兄弟说得有理,下次再碰到不妨刷个BIOS看看。论坛的兄弟有刷BIOS修好不能 ...

下次碰到真刷个BIOS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楼主是怕粘在手里吧  这种心情可以理解。。。。。。    一旦失误机器都不亮了

好好的机器搞得不亮了就不好了,加上不好收费所以才选择不修为妙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R:
这种也是不好修也

是呀,有点怪怪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S:
其实就是他Ma的电池坏了。

电池坏了,可以充电进去,也可以放电,为什么说它坏了,好像没依据呀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T:
你 这个 问题 我遇到过  东芝 的 M200  L200   三星的 R467    NEC 大电容问题

大电容引起的我碰到过,但这二款没有大电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U:
有可能是那里电容滤波不良。

滤波不良,单独为什么又都可以用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V:
看看放电管是不是性能不良,换一个

没有修,不知道是咋情况。

网友:
这应该不太可能吧。

网友:
监测CPU供电情况

网友W:
是不是系统不兼容,要不是内存不兼容

网友X:
我遇到过 是在公司里面,大部分是充放电芯片,或者保护隔离管子,如果都杀过了  就只有做南桥了,上次那个也差不多  充电IC和外围还有EC BIOS都换过了,都没好  换了一个南桥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X:
我遇到过 是在公司里面,大部分是充放电芯片,或者保护隔离管子,如果都杀过了  就只有做南桥了,上次那个 ...

原来是这些问题呀,有机会的话可以参考维修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W:
是不是系统不兼容,要不是内存不兼容

这个可能性不大吧。

网友W:
我遇到过,具体什么机器忘记了

网友Y:
这类的东西也是我头疼的

网友:
保护隔离?

网友:
引用 网友W:
我遇到过,具体什么机器忘记了

很少碰到过这种情况

网友:
引用 网友Y:
这类的东西也是我头疼的

最不想修的就是这种怪问题。

网友:
不知道是不是,具体没修。

网友Z:
我是碰到WIFI,声卡问题就叫顾客别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看起来是不好搞,不好下手。

最烦这种半死不活的鼓掌了

网友AA:
是有点怪,这种问题也比较少见拆拆装装不好就麻烦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A:
是有点怪,这种问题也比较少见拆拆装装不好就麻烦了

看上去问题很小,修起来比较麻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Z:
我是碰到WIFI,声卡问题就叫顾客别修了

这种愿意出钱的话还是可以修的

网友AB:
我怀疑也是充电芯片的问题  电池插上  适配器要给它充电 检测 如果不正常就会出现问题  EC也有可能

网友:
什么机子说说啊,测了什么说说啊

网友AC:
这不好搞,最难搞的,我也怕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B:
我怀疑也是充电芯片的问题  电池插上  适配器要给它充电 检测 如果不正常就会出现问题  EC也有可能

要等侍高手修好了就知道这些问题,我实在不想修,也不敢乱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C:
这不好搞,最难搞的,我也怕这样的问题

我主要是担心万一机子不亮了就麻烦了,再说不好报价呀,报高一点点人家就不会修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