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g41t-m lx V2 无CPU供电 偶尔又有,奇怪

楼主(2015-03-21):
华硕p5g41t-m lx V2 无CPU供电 偶尔又有,奇怪,CPU供电芯片是ASP0905B,第3脚EN有开启1.2V,18脚有5V,供电有12V,边上的822排阻也换过了,CPU换过,供电芯片加焊过,还是无供电,但是奇怪的是,偶尔又有,请问大侠们这是哪里坏了呢?现在还没换供电芯片,总感觉不像芯片坏,因为有时候有

网友A:
有EN信号,,,偶尔又有,,很明显是供电芯片不良了嘛!!!换课就好了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EN信号,,,偶尔又有,,很明显是供电芯片不良了嘛!!!换课就好了!!!

在订芯片,明天换个试试,现在手头有ASP0903不知道能否代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EN信号,,,偶尔又有,,很明显是供电芯片不良了嘛!!!换课就好了!!!

换了一颗芯片,真的可以了,但是还有个问题,就是开一会就会黑屏,后来EN信号电阻性能也不良,直接连过去了,现在还在测试稳定性

补充内容 (2015-3-27 21:10):
还是不稳定这板,现在又是没供电了,烦这种板,华硕的总是很难修,越修越气愤,问题多多,当料板了

补充内容 (2015-3-27 21:10):
还是不稳定这板,现在又是没供电了,烦这种板,华硕的总是很难修,越修越气愤,问题多多,当料板了

网友:
有好没有我也有一块

网友:
先换CPU供电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