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429 不触发

楼主(2015-03-21):
三星R429 不触发,BIOS刷了,南桥换了还是不触发啊,高手指点
不触发

网友:
是不是蓝桥边上掉东西了。还有一个通病小电容

网友:
一步一步来,

网友:
查开机各时序

网友:
南桥背面 电容通病

网友:
查查待机条件够不

网友:
待机正常吗,这个不是小电容么

网友:
一般都是南桥下的小电容坏鸟

网友:
小电容短路

网友:
EC,南桥工作条件吧

网友:
电容的问题!!!!

网友:
时序时序 时序 时序

网友:
按触发条件来修

网友:
待机电流正常吗?待机电压呢?

网友:
查查南桥和EC的条件满足了没有吧。

网友:
楼主靠经验吃饭的吗?不会查时序修机吗?

网友:
为什么不一步步查?

网友:
触发条件没有查过就干桥,土豪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