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3JP开电影不定时自动关机,但是温度正常

楼主(2015-03-21):
华硕F3JP开电影不定时自动关机,回到待机状态,可以马上再开,不看电影就不会关,但温度一直正常,之前刷过BIOS,加焊过南北桥,就显卡没动过,CPU内存换过,这个是945主板,会不会是显卡问题呢,请问大侠们这个是哪里问题呢?

网友:
换硬盘试一哈。

网友:
看看什么电压先掉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没?我这里有个T420S跟你的差不多啊,哎!

网友:
显卡啊 首先显卡

网友A:
换个软件看电影试试,还关机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个软件看电影试试,还关机吗

换过了一样

网友:
换过了,现在就确定是主板问题

网友:
桥或显卡的问题多点

网友:
加焊了显卡还是一样

网友:
把温控芯片去掉试试

网友:
各位 不好意思,这板的问题没表述详尽,是看电影全屏调1440*900的分辨率,不管外接内接都不关,但是只要不是看电影全屏,其他情况都不会关,或者调为1024*768,即使看电影全屏也关了,现在修好了,是显卡供电不良,换了电容现在不关了,还在测试

网友:
上面写错了,是调1440*900的分辨率,不管外接内接都会关,哎,迅维怎么没有解释的按钮,想解释都只能回复???

网友:
下次遇到这种情况留意下,感谢楼主

网友:
我现在有台也是,自动关机 电流到 0.1   然后掉电到待机,待解决 宏基4741g  南桥温度又点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