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戴尔]
g2466白屏

楼主(2015-03-21):
长城G2466白屏求解答,屏上没有5V,去掉屏线有5V,更换屏线故障依旧Q12正常Q404正常

网友:
那就是屏电路故障,你看一下5V供电的电路里的电容有没有露电的地方

网友A:
换了通用主 板,屏 没问题,已经确定是主板故障

网友:
屏电路故障

网友:
去掉屏线还有5v   大哥你行   看看是不是   屏上有短路   o

网友:
屏5V对地阻值多少

网友:
看看电源5伏带载能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了通用主 板,屏 没问题,已经确定是主板故障

就直接换了主板?

网友:
修好啦Q203不良

网友:
照你这么说应该是逻辑版上有短路  才把屏供电拉低的

网友:
屏供电管不良……。。应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