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太丢人了,上螺丝把sata线弄断了

楼主(2015-03-21):
飞线好了,客人一直催催催,烦死人了

网友:
螺丝打错了就容易搞坏东西,飞线好了??

网友:
我们这行    要细心    才行

网友:
呵呵呵,没赔板子就好

网友:
年初到现在 已经有不下三四例清灰搞坏机器的送来修了,最严重的是把屏线打坏,屏坏,显卡坏的。

网友:
当你意识到这个事的严重性时候 下次就不会再发生了

网友:
打螺丝最好用那种小盒子里面很多格的那种分开放好,然后就是扭螺丝的时候不要用力,轻轻扭,扭不动的时候就别扭了。长了就换个呗,是吧。

网友:
有时候出现这种不必要的麻烦都是因为太马虎了

网友:
以此为戒,以后干活尽量要小心才行

网友:
干活的时候小心一点可以省却很多麻烦,照样是节省时间

网友:
自己拆的,不般不会装错中

网友:
我由此直接把板子打穿了,

网友:
遇到这种事情要淡定,不能着急,更不能乱了阵脚,有些客户就是这么贱的,不甩它!只要不要同一件事情上再发生就好

网友:
越是忙越得一步一个脚印!稳中求快!

网友:
经验不足的问题

网友:
搞好了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