闲来修好一个金河田250W电源

楼主(2015-03-21):
客人留下一个250W电源,今天没事干,修一下吧,拆了一堆配件,一通电灯炮还是亮的,没心情了,试一下这种模块吧,8元,找好四个点,接好,上电可以了,5分钟就OK了

网友:
楼主经验很丰富   学习了

网友:
楼主说说找准四个点是指哪四个点可以吗?最好说说改装注意事项。

网友A:
一条地 一条供电300V 一条开关管集电极 一条反馈光耦

网友B:
为什么不修原来电路。没用过 这种木块不知道长寿不?

网友:
  楼主 高手     膜拜了

网友:
楼主的工作台内容很丰富

网友:
没见过这样修电源的吧!
加上一个辅助电源模块?

网友:
楼主这样的高手应首先修复原电路,改模块快捷,没事干不应如此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条地 一条供电300V 一条开关管集电极 一条反馈光耦

就后一条反馈光耦,你接于光耦的哪个脚上去啊。

网友:
辅助电源很好修,没有必要更换电源模块,可靠性差。

网友:
我去  lz 直接加通用模块啊

网友C:
用模块代换,性能不如原电路。

网友:
求模块网址

网友D:
这个模块代替待机电源是可以的

网友:
维修量多 给钱少的可以用

网友:
电源这块比较弱我,给我多普及下这类知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为什么不修原来电路。没用过 这种木块不知道长寿不?

基础差,配件也不齐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用模块代换,性能不如原电路。

没办法,不会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模块代替待机电源是可以的

我修过几台了,试过了稳定性和耐用性,才卖出去的,只要是价钱问题,卖出无没问题的

网友:
厉害哦,我炸修不好哦,向你学习

网友E:
这不叫“修理”,应该称为“改造”。这种改造必然降低原产品质量,不会使其更优,但总比报废了强。

网友F:
楼主问下这个电源模块是 基本上都通用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不叫“修理”,应该称为“改造”。这种改造必然降低原产品质量,不会使其更优,但总比报废了强。

对,能吃就不要浪费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问下这个电源模块是 基本上都通用吗

都通用的,我是修不好了,才改这个,用这个一年多了,还没见坏过的

网友G:
所谓的快捷维修就因为是如此,在能快速节省时间又能赚到钱的情况下,也是一种方式了。因为客人要的是时间和价格,不过我是有点担心这个辅助模块的安全性。。。。。

网友H:
高人!学习中。楼主桌子摆放东西很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所谓的快捷维修就因为是如此,在能快速节省时间又能赚到钱的情况下,也是一种方式了。因为客人要的是时间和 ...

我试过接错线,烧了模块,但后级没烧东西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高人!学习中。楼主桌子摆放东西很多

地方细,只有这张维修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