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7h55-m lx的BIOS,好板备份。

楼主(2015-03-21):
p7h55-m lx的BIOS,好板备份,绝对可用。

p7h55-m lx.rar

p7h55-m lx的BIOS,好板备份,绝对可用。

网友A(2015-05-09):
这民间的BIOS跟官方有什么区别之处呢。还有问一下,用什么编程器比较好。价格不要太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民间的BIOS跟官方有什么区别之处呢。还有问一下,用什么编程器比较好。价格不要太高

TL866CS 就可以用,200多块钱也不贵。

网友A:
你好,我再问一下我这块华硕的主板 P5KPL SE 。我今天发现了一个问题。我装上CPU。 CPU VCORE的下管,DS级就蜂鸣。DG不会所有VCORE线路的元器都这样。把CPU一取下来,就好了。  能否确定是不是CPU座子短路??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我再问一下我这块华硕的主板 P5KPL SE 。我今天发现了一个问题。我装上CPU。 CPU VCORE的下管,DS级 ...

这是正常的,你可以拿好板子对比下就知道了。测量短路都是摘掉负载测量的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是正常的,你可以拿好板子对比下就知道了。测量短路都是摘掉负载测量的!

哦,知道了,真的很谢谢你,你有联系方式嘛,或QQ,遇到问题的时候,我好请教你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哦,知道了,真的很谢谢你,你有联系方式嘛,或QQ,遇到问题的时候,我好请教你

TEL:15821365309------QQ:471179936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TEL:15821365309------QQ:471179936

加你QQ有提问哦。

网友(2015-07-08):
好贵啊,但愿可以用

网友(2015-08-24):
版本号多少啊?

网友:
这么抠,要10分,都是同行还这么抠

网友(2015-10-23):
手头上有块主板正需要

网友:
能用。华硕的主板网上下下来刷的网卡用不了。。现在刷上你的可以用了。。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