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0 掉电,谁修过这故障

楼主(2015-03-21):
同行拿过来的本本,INTEL 独显 I3的机器,拿到手上待机是0.006 触发直接到1.1左右的电流,之后就掉电,从触发到掉电就是三秒左右的时间,电流中间没有跳变,拆开后,测各个电压都出来了,查EC PWPG也是高电平,没有招了,后面还刷了BIOS 换了CPU还是一样,用风枪吹了显卡还是一样,后面在网上查了这机掉电,他们都是少电压,PG掉电,我这个什么都有了,唉,修了很久都没有找到问题所在

网友:
缺电压,HWPG信号不良

网友A:
这个是HWPG吧 写错了

有示波器的前提下可以双通道对比下

网友:
上bga加焊下试试

网友:
拔掉内存触发试了吗?电流多少?掉电后还能再次触发吗?

网友:
掉电问题,搞双通道示波器对比波形,看看哪个信号先掉。。。饼哥示波器教程不错!!

网友:
   双通道 高手呀,怎么用,我不会呀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HWPG吧 写错了

有示波器的前提下可以双通道对比下

示波器倒有,就是不会用双通道,还有我的示波器另一个表针都不知道那里去了,是写错了,算了,还给同行了,不修

网友:
去了HWPG再说 ,我修机为了不返修,我基本都是把过温这些东西去掉了,没事也给他去掉,过了保再过来 ,要是大件坏了,正好换板

网友:
没电流跳变的机器,可能某个电压输出过大了,或者有短路。

网友:
E40 PC170 爱坏 硬盘接口边上

网友:
分组供电可能有段路引起的保护

网友:
查 查过温   开关信 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