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AOC L26BH83电视的电源板通病

楼主(2015-03-21):
接通电源,屏幕闪一下即会待命红灯亮。我把电源板通电,不接主板,5V电源正常。”PS-ON”通5V,很快5V电源就消失了。“有修过的师傅提醒:检修待机电源后OK” 问题在哪部位?望师傅帮帮忙,万分感谢。
通病

网友:
首先粗略测一下整个电源无严重短路的!再检测待机5V电源的带载能力。

网友:
看看电源5v滤波电容

网友:
这是 带不起负载 还是 屏上有短路 ???

网友:
屏上万用表猛戳

网友:
(功率因数校正)FAN7529MX的5脚(零电流检测ZCD)电压异常:1.2V,(正常应为0V)。问题在哪部位?望师傅帮帮忙,万分感谢、感谢

网友:
是不是 后级 有短路的 哦 你 仔细 测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