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AOC L26BH83电视的电源板通病

楼主(2015-03-21):
接通电源,屏幕闪一下,即会待命红灯亮。我把电源板通电,不接主板,5V电源正常。”PS-ON”通5V,很快5V电源就消失了。“有修过的师傅提醒:检修待机电源后OK” 问题在哪部位?望师傅帮帮忙,万分感谢。
通病

网友:
还是送去给人家修吧

网友:
在输出端接个假负载

网友:
看看电源5v输出的滤波电容

网友:
非常感谢师傅们的指点。(功率因数校正)FAN7529MX的工作电源12.6V:一会有,一会没。,FAN7529MX不工作或异常,会导致主电源无输出吗?望师傅们指点,谢谢。

网友:
(功率因数校正)FAN7529MX的5脚(零电流检测ZCD)电压异常:1.2V,(正常应为0V)。问题在哪部位?望师傅帮帮忙,万分感谢、感谢

网友:
去仔细检查主板5V电路吧-----------

网友:
AOC,的TV,没有那么复杂,刷个程序先

网友:
真是学习了呢!!!!!!!

网友:
再看看下负载,不行的换电源板吧

网友:
PFC 电路的VCC 一般是由待机电源提供的。 待机电源不正常 PFC 肯定不会正常。

网友:
PS-on 通过1K 电阻接5V 试试。

网友:
接上电源负载,测试电源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