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师傅们进来指点一下

楼主(2015-03-21):
华硕主板上有个5脚芯片,太小了,照像看不清。我用手工画了下来,如图,望师傅们指点下这个是什么芯片作用是做什么的

网友A:
這個東西常見於華碩M4A88TD
APL5315

网友:
要结合电路图才能大致判断是干什么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這個東西常見於華碩M4A88TD
APL5315

谢谢你的指点,太感谢了。

网友B:
这个封装在主板上很常见 上面丝印多少

网友C:
可以在论坛下个图纸看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以在论坛下个图纸看下

谢谢你的热心回复,

网友D:
这个一般是做固定电压输出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封装在主板上很常见 上面丝印多少

谢谢你的热心回复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一般是做固定电压输出的吧

谢谢你的热心回复

网友E:
楼主确定是什么原件了吗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确定是什么原件了吗???

跑线路和APL5315 一样。
就像8楼说的那样是稳定电压用的,第四脚为输出脚(具体可以参考APL5315参数)跑线路经一个电阻连接开机排针。提供3.3VSB电压

网友:
感谢师傅们的指导,因为有你们,又让我学到了新知识

网友:
    我是来看评论的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