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Z580

楼主(2015-03-21):
联想 Z580   客户自己 清理机子,把屏线压在螺丝孔处攻短了,接好后开机 白屏,外接正常。 这个机子奇葩呀,用原装屏 白屏,换别的屏 可以显示,不能满屏显示,开机就右侧2CM左右 黑 ,进系统显卡分辨率最大1280X800     也是不能满屏,右侧黑道,从来没遇到过,BIOS刷过,屏线换新的了,原装屏在别的机子上可以显示。

网友:
这问题的确奇葩呀。。表示没遇到过

网友:
我现在也遇到了。外接正常,,白屏时好时坏的

网友:
常遇到想不明白的问题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