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N5110

楼主(2015-03-21):
DELL N5110自动开机电流跑0.6请教各位。

网友:
估计集显电压没出来,看看这电流应该是电压并没有全出来

网友:
供电满足的话,建议先刷bios

网友:
要裸板测量,这个电流大了,去掉硬盘光驱,应该是0.4左右,风扇去掉,0.38左右,和我这个毛病一样,95831没有集显和cpu电压,去掉95831 pin24脚电阻,可以出集显和cpu电压,其他问题正在修,bios刷了几个了,最怕换hm的桥了

网友A:
要是和2楼一样的话你就换桥吧   基本都能好 我换过好多个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是和2楼一样的话你就换桥吧   基本都能好 我换过好多个了

我今天早上刚换的桥,一点用没有,还是自动触发,跑一样的电流

网友:
我这个是进水的,自动触发电流到0.35A。不出集显电压。CPU电压只有0.5v,没思路了,在那放着呢

网友:
没跑码是不会出核显供电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