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急求中兴F420光纤猫自动拨号改手动拨号方法

楼主(2015-03-21):
现在一个F420的光纤猫本来是自动拨号,但现在密码被修改,无法联上网,需自己搞定,求哪位教教怎么设置(进入光纤猫里没有设置选项),重置几次都没有将数据重置成功,求方法,急!!!!!!!

网友:
1.用电 信给你的useradmin帐户和密码登陆路由器WEB管理页面

2.登陆成功后直接在IE中访问如下网址
http://192.168.1.1/getpage.gch?pid=1002&nextpage=manager_user_conf_t.gch&Type=NULL&Enable=NULL&Username=useradmin&Password=这里替换成你useradmin用户的密码&Right=0&IF_ACTION=apply&IF_ERRORSTR=SUCC&IF_ERRORPARAM=SUCC&IF_ERRORTYPE=-1&IF_INDEX=1&OldPassword=这里替换成你useradmin用户的密码

注意,上述URL有两个地方要替换成您useradmin的密码

3.重新用useradmin用户登录试试看,是不是成了超级用户了。

然后,然后把阉割掉的无线路由功能开启吧,不用再在光猫后面接个无线路由器了。

网友:
你可以打电信的10000号改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