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 r530 不显示

楼主(2015-03-21):
手上有台三星 r530的机子 触发像要亮的样子 键盘灯闪 可是屏就是不亮 显卡换过 第一次白屏 第二次就不亮了 求助大神谁修过这机子 帮分析下
显卡

网友:
好像此机有大电容吧

网友:
坐等结果.谢谢

网友:
三星 r530的机子先刷一下BIOS吧。

网友:
显卡在加焊下试试

网友:
显卡再做一次

网友:
多半是显卡、北桥问题

网友:
显卡换过 BIOS 刷过 后来又加焊过 现在就是有时候 白屏 但是很少 大部分都是不亮

网友:
有没换屏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