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741g 不触发

楼主(2015-03-21):
今天来了一个ACER4741g 待机0.014 有3v,5v电压
不触发

网友:
看下coms电池 刷bios 开机电路

网友:
重点查开机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这是什么情况了

网友:
EC有无时钟复位

网友:
刷bios试试吧!

网友:
查查EC的条件,如果满足的话刷BIOS吧

网友:
怎么这么多经验手。。。楼主不会查查图纸和上电时序吗?有3V和5V不触发上电的问题最好修了无非就是EC条件满足没,南桥的待机条件满足没,如果都满足直接换掉这两玩意,还有刷开机BIOS

网友:
ec,桥工作条件

网友:
EC发出的PWRBTN#/桥的RTC电路都要查查

网友:
之前修到过一个排阻的问题是控制待机芯片18脚的18的电压正常是3.3

网友:
coms电池换过了,bios也刷过了不行啊

网友:
正在研究电路问题

网友:
描述太过简单了

网友:
量开关板有没有3.3V 查EC有没有高低高 EC条件 不然就刷个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