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本本系统下键盘触摸板无用

楼主(2015-03-21):
一个三星本本进CMOS设置里键盘可以正常使用,开机进系统键盘全部不管用,触摸板和上面的左右键都不管用,查外接鼠标键盘都可以正常使用,系统换了2个都是一样,这是什么情况呀,下手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,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,请给支个招吧,谢谢,坐等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bios设置的问题 进去设置试试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个小本,触摸板死活不能用,具体该设置哪里?

网友A:
楼主的修好没有?我遇到一台,在bios里触摸能用,进系统不行,之前win8 改成的win7,又换一个win7版本还是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修好没有?我遇到一台,在bios里触摸能用,进系统不行,之前win8 改成的win7,又换一个win7版本还是 ...

没有整好,我一时说不出原因,让他放修,客户不等的拿走了

网友:
去官网下个驱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