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T430U 放了几个月不显示了,求助

楼主(2015-03-21):
按下开机键后电流跳到0.80,等10多秒后自动跳到0.01~0.80 请修过这款机器的大神给看下,哪里坏了容易出现这故障?还有我要刷BIOS先刷哪个BIOS好些,这机器3个BIOS

网友A:
把BIOS恢复一下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BIOS恢复一下试试

我用编程器刷回原来的BIOS也不行

网友:
叫你放一下电

网友:
是啊,放下电试试

网友:
放电了 还是一样的

网友:
搞不好了啊

网友:
不好搞,换板吧。

网友:
刷U20,刷出来再刷回去,就OK,我的已经修复。

网友:
我也遇上这个问题,楼主解决了吗

网友:
搞好没哦。我手上也有一台

网友:
等结果。刷回去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