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53SD独立显卡不能驱动 什么方法都 试了 求大神帮忙

楼主(2015-03-21):
我现在是想确认这样 是不是显卡烧了  还是只是 驱动问题   有没有什么好的 解决方法谢谢 大家

网友A:
是win 7 系统吗?用官方的驱动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坏了

网友:
显卡有问题了,修显卡吧!

网友:
先上华硕网站下载集成显卡的驱动安装, 再下载独立的显卡驱动安装。集成显卡没有装好,独立的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

网友:
显卡问题   给显卡转换的电压缺了吧

网友B:
刷下BIOS试试看。

网友:
官网驱动试试 或者系统用原版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win 7 系统吗?用官方的驱动

是的  是windows7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刷下BIOS试试看。

你说的 这个 是什么 呀 能详细说下 吗

网友:
那就用官方老一点的驱动试试啊

网友:
如果老是认不到的话,可以确定是显卡的本身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