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飞利浦]
飞利普190ew8开机快进系统界面时不显示,

楼主(2015-03-21):
测灯管是好的,     是电源板的问题,        (以前修过一个类似的故障不过是别的一个杂牌显示器. 也是亮一下灭.和这个基本一样. 换了个电源板解决问题.)现在想  问下  咱这里谁修过这种电源板,    到底是那部分出问题了,.  (看电容一个个崭新 .试着刷下机结果好了一小会,断电开机都正常,想着好了,结果还是不行.)

网友:
是不是灯管老化后,即使能点亮,高压电路也会保护??

网友:
看看滤波电容电容

网友:
电容量了一遍,没有很明显的

网友:
       看看 是不是  3.3 信号线     有问题   这个 可能是   驱动板   出来的 信号有问题     你 直接把5v和信号线短接 看看 是不是常亮      常亮就证明   驱动板没有出来   3.3 v

网友:
个人感觉问题还在灯管上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,故障是灯管虚焊.

网友:
谢谢楼上各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