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高手,主板上的VID线一般在哪测量?

楼主(2015-03-21):
以前看资料在CPU假负载可以测,也在775的板上测过,但今天才留意到很多CPU假负载上都没VID线的测试点,总不至于要将头发般小的VID线一根根找出来测吧?
cpu

网友:
没办法,查图纸,

网友:
CPU供电芯片上测量呀

网友:
查图啊,没图,你怎么知道

网友:
看图纸吧 !!!

网友:
这个确实很困难……

网友:
我压根就没测过

网友:
先谢谢大家,资料说VID线的故障率挺高的,高手们在哪啊,就不肯指点一下吗?
我怎就觉得论坛的互助精神不够啊

网友:
在电源IC 上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