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液晶,指示灯黄灯常亮,黑屏?

楼主(2015-03-21):
液晶,指示灯黄灯常亮,黑屏?是什么地方坏了呀?

网友:
高压条地干活

网友A:
看什么牌子 有的机器 就VGA旁边的防静电的6脚复合二极管烧了 也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尤其是冠捷的一些型号

网友B:
没有接收到显卡送来的VGA信号吧?

网友C:
   这是 没 信号输入    换个主机 试试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看什么牌子 有的机器 就VGA旁边的防静电的6脚复合二极管烧了 也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尤其是冠捷的一些型号

额!?我目前还没遇到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是 没 信号输入    换个主机 试试

这简单的楼主应该知道吧

网友:
这个问题 不好回答 有些它就是常亮黄色的  经常见您发那么多关于开关电源的资料,觉得挺像你整理的,但是也常常见您问些婴儿小的问题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没有接收到显卡送来的VGA信号吧?

您这个说法更笨 人家明显送来了VGA 信号,应该说主板识别不到外面送入的信号吧?

网友:
这个问题有很多原因能导致此故障,希望你能叙述的具体一些,这样论坛上的人才会帮助你修好此机器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额!?我目前还没遇到过

我遇到过 而且冠捷的居多 还有飞利浦也碰到几个

网友C:
都亮黄灯了  怎么就高压条了    肯定是没信号输入     还能快乐的 修显示器不

网友:
先将显示器接到一台正常的主机上,在看结果决定下一步,显示器的原因可先查VGA的行场信号。。。。。。一个一个排查。

网友:
这是VGA信号没有过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遇到过 而且冠捷的居多 还有飞利浦也碰到几个

可能是我修的冠捷的显示器较少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都亮黄灯了  怎么就高压条了    肯定是没信号输入     还能快乐的 修显示器不

好吧,还是愉快的修显示器吧

网友:
请大侠说说用什么方法查VGA行场信号最好。频率法?示波器法?还是其他方法。

网友:
驱动板的问题  多少是   如果按开关没反应

网友:
没有信号过来,查主机,显卡,VGA线,驱动板等逐一排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您这个说法更笨 人家明显送来了VGA 信号,应该说主板识别不到外面送入的信号吧?

你也够笨的,我这么笨的说法你都理解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都亮黄灯了  怎么就高压条了    肯定是没信号输入     还能快乐的 修显示器不

你怎么能肯定没有信号输入呢,再这么说又扣你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怎么能肯定没有信号输入呢,再这么说又扣你分

你是 哥     行不       我意思就是 有可能   ?   懂 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