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25奇怪故障

楼主(2015-03-21):
    三星R25用适配器开机进不了系统,一般卡在滚动条那里,进bioss有时候两三秒就卡住,键盘动不了,有显示,没黑屏。 但是用电池进系统使用一切正常。一接上适配器立马又卡住,各位大侠指点一下,谢谢。

网友A:
桥坏了,压一下就行!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桥坏了,压一下就行!!!

还有这一说?详解,谢谢啦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还有这一说?详解,谢谢啦

你在论坛一搜,肯定一大堆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在论坛一搜,肯定一大堆!!!

好的,谢谢赐教。

网友:
CPU供电有没有NEC大电容?大电容漏电CPU供电不稳易死机。

网友:
楼主是不是SB600的南桥啊,是的话就是南桥的问题,加焊一下,容易爆哦

网友:
我现在修的一台R25 PLUS,基本上都是启动到LOGO的时候卡住,拆出来有时候都还没检查,再试,就又可以用一两周,又会莫名其妙出来卡LOGO的事,现在还没彻底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