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华硕主板P5P41C

楼主(2015-03-21):
开机出现“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”已经是最小化即只装CPU、内存、显卡 其他的都没有装 求高手帮忙解决!
华硕

网友:
usb设备在当前状态检测系统将在15秒后关闭
是 主板的 问题 哦 是不是 圆口鼠标 你 查错了

网友:
USB接口过流故障!机器15秒后关闭。查USB供电检测电路,论坛里有介绍,搜索一下就有。

网友:
发错版块了吧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