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明基液晶电源灯亮,关都关不掉,无显?

楼主(2015-03-21):
明基液晶电源灯亮,关都关不掉,无显?

网友:
关不掉  看看 对不上    开关 坏了
   没显示  应该是 高压的 问题

网友A:
按键漏电,驱动板故障都能引起这种现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按键漏电,驱动板故障都能引起这种现象。

我修的 明基   一般就是    高压有电容  爆浆

   灯光很烧坏

网友:
应该是高压电路有问题~~~~

网友:
这情况直接搞按键

网友:
可能是主板不良。

网友:
换下按键试试

网友:
灯亮也不是正常的开机,因为不能关机,所以程序或硬件都可能有问题

网友:
按键测有无跳变,裸板开关哦,不要按塑料,如果没有就拿镊子短接开关看会不会工作,如果工作,就是开关坏了,还不工作就断开开关看驱动板那端不会不会跳变,也不会就是驱动板问题,修或者换,不亮有很多种情况的

网友:
如果电源部分正常,就是驱动板问题,我都碰到好几台了,换打芯片搞定

网友:
这样简单几句没法判断,量好电压,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