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8.1系统总是黑屏,提示显示器驱动程序已停止

楼主(2015-03-21):
win8.1系统总是黑屏,提示显示器驱动程序已停止,已成功恢复。总是过几十分钟出现一次,灭一下又亮,玩游戏总是卡住几秒,和死机了一样,驱动程序更新过,系统重装过,请问各位大神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啊?是华硕GTX650TI的显卡。航嘉额定电压385W,I5—3470,GTX650TI,4G内存,500G硬盘,MSIZH77A—G43主板,电源功耗够吧!

网友:
不是显卡就是显示器,难道是分辨率太高引起的?

网友:
咋都没有人回复的呢?求解啊!!

网友:
显卡驱动没有装好吧

网友:
驱动装好了啊!系统换了好几个了,WIN8换WIN7,内存也换了,还是一样,难道是显卡的问题?

网友:
把显卡拔下来用橡皮擦擦金手指

网友:
原来碰到过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(2015-11-26):
我这也遇到一台 是苹果的PRO 温度上来就提示  不知道怎么办 决定干一遍显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