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PKL主板G31芯片组.sata2.0接口.装固态硬盘,做不上 ...
华硕P5PKL主板G31芯片组.sata2.0接口.装固态硬盘,做不上系统

楼主(2015-03-21):
这主板是比较老了.可是我闲着一块固态硬盘想用上,但是作系统ghost完以后.重启完后应该开始装驱动的那个界面了,显示黑屏.屏幕左上角出一个英文字母"J" 就这样不动了 有人说刷一下BIOS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在线等老师们指点
固态硬盘

网友:
主板型号写错了 是P5KPL

网友:
系统修复引导 或者 重新分区 重装

网友:
遇到过这个情况 我一般都 用MHDD 然后erase 5分钟 然后从新手动分区···然后就好了 J 应该是分区表出错

网友:
还有 就是 GHOST系统的时候 BIOS 先换成IDE模式 GHOST完了之后 然后换回 AHIC模式 不然有些主板 直接AHIC模式 不行 我有个华硕的主板 直接AHIC模式GOHST重启安装的时候就蓝屏了

网友:
主板虽然有点老,但是,按楼上的方法,应该可以解决问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