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42J可以进系统!游戏的时候风扇狂转掉电!

楼主(2015-03-21):
第一次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,一开就掉电不显示,清过灰了,到第二 天可以开机!然后就现在的状况,一般情况没有问题一玩游戏就不行了,玩一段时间风扇狂转,掉电!掉电的时候鲁大师显示温度是正常的!显卡 cpu 都没过60,主板温度永远都是59度。。硬盘38,9 的样子!

网友:
TU

能看到图吗?I5 M460        主板华硕K42JY 英特尔HM55芯片组
ATI Radeon HD 6470M1G 显卡

网友A:
ASUS的保护电路出问题了  你去查吧  把EC的复位信号EC_RST拆了  叫他断电  看他断不断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ASUS的保护电路出问题了  你去查吧  把EC的复位信号EC_RST拆了  叫他断电  看他断不断

额,明天试试!谢谢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额,明天试试!谢谢了!

尽快试试  回复我哦

网友:
等待结果中期待LZ维修成功

网友:
有人说是通病,但没见过

网友:
一般都是主板有问题清灰没用的

网友:
换U 试过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