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42J进系统后3分钟左右掉电

楼主(2015-03-22):
本本型号:华硕X42J
MB Ver:K42JE
Check Number:4100
配置:i5 460m,HM55,HD5470

一直使用正常,没出过任何毛病,前段时间因为要进行视频剪辑以及无线网速瓶颈问题,更换内存,由4G上升至8G,之后重装系统(win7 x64),重装完毕后再将Atheros 5008无线网卡更换为博通BCM94352,并更换天线,更换完毕后,安装驱动,使用一切正常,还用会声会影来做视频剪辑,直到前天上网到半夜的时候突然掉电,重开机进系统3分钟左右掉电,再次重启还没自检完就掉电了,第二天开机,进系统约3分钟左右掉电,再启动,同样,还没自检完就掉电了,今天和昨天症状一样,怀疑是散热问题,拆机清灰,更换导热硅脂,问题同样存在,卸下硬盘,内存,网卡,键盘,鼠标,问题依旧,请大神指点!不胜感激!!

网友:
送修吧!!估计是温控问题

网友:
要是做维修的刷个BIOS试试
不是专业修的建议送修

网友:
K42 X42 系列的BIOS 特别恶心 我是深有体会明知道是BIOS的事就是没有好使的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台掉电的,测试硬盘掉电,装系统掉电,进系统大约几个小时掉电,显卡温度特别高的,明天做个显卡看的!

网友:
大家好我是新人

网友:
回各位大神,今天拿去送修了,师傅开机,刚进系统就掉电了,再开机,又正常运行了,鲁大师测温,待机CPU 50度左右,显卡50度左右,主板温度45度左右,等了二十多分钟,一直没掉电,师傅说不掉电,没法儿修,让拿回来先用着。

回家开机,5秒钟又掉电,不甘心,又按开机键,仍然5秒左右掉电,重复3次,成功开机。

开启鲁大师,压力测试CPU最高上到82度,占用98%,关掉鲁大师,开AIDA64,待机显示:
CPU 48°
#1 CPU #1核心  40°
#1 CPU #2核心  48°
PCH二极管 59°
IMC  46°
GMCH 35°
GPU 二极管  51°
ST9320325AS 42°

电压
电池 12.303V
GPU核心 1.120V

开机运行30分钟没掉电,但是系统可能因为掉电,有些小问题,于是重装了WIin7 x64,装完系统,装完驱动,装应用软件的时候又掉电了,因为有了前一次的经验,又重复按开机键,重复大约8次后,成功开机,软件装完,UPDATA装完SP1,装完IE11,期间重启数次未掉电,一直到我回复这篇帖子,实在是晕了,如果拿去又不掉电,电脑城也难得跑啊,求指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