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华硕M4A88T-M LE触发一秒掉电插USB设备掉电风扇微动诊断卡亮一秒就灭的维修

楼主(2015-03-22):
今天修到一块主板华硕M4A88T-M LE REV:1.02,故障有2个:
第1个故障:插上USB设备,按触发,风扇转动一点点,诊断卡亮一秒就灭,一秒掉电。
第2个故障:把usb设备全部卸下来,第1次触发风扇转动一点点,诊断卡亮一秒就灭。第2次触发就可以正常跑码进系统,但是只要拔掉电源线从新插上开机故障又回来了。
即然插USB设备出现问题就从这里入手吧,本着供电时钟复位的原则在论坛里下了点位图看了一下,发现USB设备供电是由URN700 822排阻上拉、UQ702场管控制、UQ704场管D脚输出,测得数据如下:
UQ704 S脚:5V
UQ704 G脚:4.34V不正常 (正常12.02V)
UQ704 D脚USB设备供电:4.71V有点偏低 (正常5.01V)
从以上数据看G脚D脚供电都不正常,特别是G脚电压是由URN700 822排阻上拉过来的,果断更换一片822排阻,OK,接上所有USB设备一次性触发成功,这时测G脚电压已经回升到12.02V D脚电压回升到5.01V,触发N次都成功进入系统拷机48小时无问题,故障修复。

网友:
一片822排阻?厉害啊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,加分啊!!!!!!!

网友:
822   又是822

网友:
华硕主板我一般知道是822但就是不知道是哪里的822,看来得多积累些经验才行。

网友A:
电路图是你自己画的吧,电路图上的UQ704你画的是三极管,而文字说明又是N沟场管,还好基本原理我懂了

网友B:
请教大师:我也有一这块板,现症状是诊断卡复位灯闪,在本论坛下载的点位图,但是点位图软件打开未响应,不能正常使用,系统用过WIN7 32位64位的,XP系统也用过,PCBRepari都不行!麻烦楼主上传一份点位图软件!!先谢了!

网友B:
请楼主传份此点位的打开软件!!

网友:
谢谢楼主点出822的位置,,下次遇见了就可以少走弯路了!!

网友:
学习你的思路,我是新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请教大师:我也有一这块板,现症状是诊断卡复位灯闪,在本论坛下载的点位图,但是点位图软件打开未响应,不 ...

用 PCBRepari 要把系统时间调到2011年

网友:
一片822  也是没谁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路图是你自己画的吧,电路图上的UQ704你画的是三极管,而文字说明又是N沟场管,还好基本原理我懂了

电路图是我用电子线路作图软件画的,由是这个软件没有场效应管的图标,所以只能用三极管代替了,不好意思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请楼主传份此点位的打开软件!!

点位图名字叫PCBRepairTool,使用方法:
1,把所要看的主板图纸FZ格式拷到PCBRepairTool\fab文件夹里。
2:把系统时间改为2011。
3:进入PCBRepairTool软件后用CTRL+F10调出要看的图纸。
下载地址M4A88T-M LE图纸内附了:

网友:
为什么华硕的板子822排阻老容易坏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用 PCBRepari 要把系统时间调到2011年

时间调过的!!电脑也换过WIN7 32、64的,以及XP的,都不行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点位图名字叫PCBRepairTool,使用方法:
1,把所要看的主板图纸FZ格式拷到PCBRepairTool\fab文件夹里。
...

时间调过的!!电脑也换过WIN7 32、64的,以及XP的,都不行!用你的再试一下!

网友E:
看这场管应该是N型的吧,G极高电平导通。电流应该D到S啊,+5v变成usb5v应该从S极出来才对啊,“UQ702场管控制、UQ704场管D脚输出”基础不好,看了有点犯浑。

网友F:
现在新板都容易USB和BIOS的问题  现在BIOS都好难搞 官网上的都用不了了

网友:
  我也是这样的

网友:
好贴支持,刚有片P7H5-M LE也是这样,不过我的插不插USB都是一个样,第一次触发像短路了一样,但再次触发可以跑码,偶尔要触发几次可跑码,偶尔一次触发就能跑码。
看了你的贴子,我量了一下,上电的时候G极是一点电压没有,也就说USB始终是5VSB来供电的,更换排阻后,G极有12V了,一切正常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看这场管应该是N型的吧,G极高电平导通。电流应该D到S啊,+5v变成usb5v应该从S极出来才对啊,“UQ702场管控 ...

场管不同于三极管,只要g大于s,d-s就几乎相当于一根导线了,电流可以从s到d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现在新板都容易USB和BIOS的问题  现在BIOS都好难搞 官网上的都用不了了

为什么????

网友:
这个要熟悉关键点的电压才好修

网友:
822,看见华硕,现在谁也会想起822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路图是你自己画的吧,电路图上的UQ704你画的是三极管,而文字说明又是N沟场管,还好基本原理我懂了

我一般都是用画笔直接画就是了
不挑剔电脑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看这场管应该是N型的吧,G极高电平导通。电流应该D到S啊,+5v变成usb5v应该从S极出来才对啊,“UQ702场管控 ...

应该设计上也利用了体二极管吧

网友:
学习了 822好像是通病

网友:
    经典的822

网友:
各种ASUS 822问题

网友:
好的,这个问题,我可能受用!!用822来上拉场馆的G极用来开启USB的供电

网友:
华硕一般都杀822

网友:
还是822   华硕捡钱啊

网友:
这排阻也会导致触发掉电。没修过。

网友:
ok,修好了,我有片和楼主的一样的板子,刚开始是bios芯片坏了,我换了个可以点亮了,后面就出现插上ubs设备就不能开机,不插ubs设备点两次才能开机的问题,我也修了usb的一些管子,忘记822了,看了楼主的帖子,果断换个822,一切都修好了,多谢多谢~!

网友:
华硕主板822主板通病

网友:
很好的修理。。。

网友:
看了两页回复,都说是 822电阻会有问题,不过这里的USB口822会是 通病吗?看着 回复又像是通病,但是USB引起保护的问题我目前是比较少遇到,遇到多的都是USB供电没有引起不显示的多。

网友(2015-05-27):
楼主你好!我有块跟你一样主板,触发保护,查了下北桥附近一个芯片up7711u8,2脚7脚8脚对地值为0,应该7.8对地值不能为0吧、可以帮我查下吗
来自: 微社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