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葩精英NFORCE6M-A维修一例

楼主(2015-03-22):
一张精英NFORCE6M-A V3.0主板15块钱回收来的,具体什么故障也不知道,直接上电,发现诊断卡3VSB灯亮,说明待机正常

装假负载上电,

复位灯常亮,说明供电正常。(说明一下,这诊断卡的复位灯是我自己装的,由于PCI槽是低电平复位,所以复位时灯灭一下,正常应长亮)但为防止烧CPU,我还是量了一下CPU的供电。CPU核心供电,1.5V,正常

VDDA2.5供电,2.48V正常

电源好信号,1.8V正常

装真CPU上电,发现有复位不跑码

最不想修有复位不跑码的了,观察了一下主板,发现问题了,BIOS芯片丢了,能跑码才怪了呢,去官网下了个BIOS,发现是1M大小的

随便找了个1M的BIOS芯片,刷进去

上电,提示C1无内存,找个内存装上,问题来了,50-C1-C3-25循环跑马

喇叭无报警声,论坛查了一下,说是桥虚焊引起的,于是压桥,还是循环跑马,于是上CPU假负载,内存假负载,pcie打值卡,PCI打值卡,都没有发现问题,说明桥应该是正常的。然后又找了N个BIOS刷进去,都是一样,,忽然想到,上个显卡会怎样?装上显卡,发现档25代码

正想准备放弃,点了一下开关针,发现1S就关机了,而不是3S强制关机。这种情况一般是硬启动已经完成,并且已经检测到显卡,于是立即接上显示器

已经亮机了,这是什么逻辑啊,25代码竟然能亮机.
       总结:该款主板,只装CPU和内存会循环跑马并且无报警声,25代码其实是在检测显卡,BIOS自检完成没有 滴 的一声。估计上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不要这主板了。所以以后大家遇到这类问题不妨接上显卡和显示器试试,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。

网友:
顺便附上此机BIOS 精英NFORCE6M-A

网友A:
25就亮机,无奇不有啊

网友:
对精英来说,大多数板子都是如此,不信你试试。

网友:
有时候光是25数字能亮机,还有的更厉害的是不亮也能正常开机,我都遇到过好几例,当时我还以为是检测卡坏了呢

网友:
实践出真理  我大多都带显示看看 很保险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25就亮机,无奇不有啊

这个并不奇怪,有的诊断卡就是这样。朋友给我的诊断卡就是25 24就亮机。25 24是没插硬盘。

网友:
我只是过来赞一个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并不奇怪,有的诊断卡就是这样。朋友给我的诊断卡就是25 24就亮机。25 24是没插硬盘。

不是26才亮机吗

网友:
不要太过于相信诊断卡

网友:
我还有一张精英给联想代工的主板,开机诊断卡无代码,也能亮机。还有一张技嘉的,26代码亮机

网友:
楼主说的是,还是要多经历

网友:
我没买诊断卡,朋友送个杂牌4位诊断卡,25 24就机。后来发现挡25 24是没的插硬盘的缘故。

网友:
楼主最后的话是点睛之笔啊!!

网友C:
有时候检测卡换一个插槽显示的都不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时候检测卡换一个插槽显示的都不一样

这板子一共就三个槽,都试过了,都是在25代码亮机,估计是诊断卡和这主板不兼容

网友:
诊断卡只做一个参考,,,,,

网友:
诊断卡的诊断意义不大,每个厂家都有自定义的代码含义

以上是我猜的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检测卡不行,接上显示器正常

网友(2015-11-01):
很给力!很给力!很给力!很给力!很给力!

网友D:
也不一样的,这与主板BIOS芯片厂商有关系。

网友E:
你的诊断卡很酷啊,还要接线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你的诊断卡很酷啊,还要接线的

这是因为诊断卡带蜂鸣器喇叭功能,一但主板过了内存就会有声音提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是因为诊断卡带蜂鸣器喇叭功能,一但主板过了内存就会有声音提示。

原来是这样,学习了。。感谢回复

网友:
不同的BIOS诊断码的意思不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也不一样的,这与主板BIOS芯片厂商有关系。

我一般都是26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