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长城L226+屏幕雪花

楼主(2015-03-22):
求助,长城l226+显示器,屏幕出现雪花状点点。

网友:
拆开开整啊!

网友:
有些是屏线问题,有些是VGA线的问题,换条试试

网友:
长城做工垃圾,一般都是屏线问题

网友A:
  这个 应该是  驱动板的问题 哦

    你用分屏器没     ??

       把驱动板上   三个脚旁边的 电容换了  就好了

网友:
    电容的 问题   我都遇到好多  换了就好了  】

  16v  100uf    能换就都换咯

网友:
屏线问题,

网友B:
有些是屏线问题,有些是VGA线的问题

网友C:
看看电源有没有问题,最好有个载图来说明

网友D:
我有同样的问题。待解决

网友E:
没照片没法判定。

网友:
已解决了,驱动板3.3v旁边的小电容换了就ok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 应该是  驱动板的问题 哦

    你用分屏器没     ??

确实如此,已解决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没照片没法判定。

驱动板3.3v不足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看电源有没有问题,最好有个载图来说明

电源板电压都正常,驱动板3.3v不足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有同样的问题。待解决

驱动板上3.3v旁边的小电容换了,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些是屏线问题,有些是VGA线的问题

是的,有些确实是屏线的问题

网友:
一般是屏线吧

网友(2015-04-23):
这个换屏线试试啊

网友:
  在普通液晶维修中。有相当一部分是电解电容惹得祸。有个鼓包漏液。即使有些没鼓包的可能也得换啊。较长时间不用液晶切断220V很重要啊。

供参考

网友:
是的3.3v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