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
楼主(2015-03-22):
AOC716SWX接vga线提示无信号
求助
无信号

网友:
更换小信号板

网友:
行场信号对地阻值多少

网友:
查VGA接口的13、14脚,阻值应一致。

网友:
接口保护二级管击穿了。

网友:
VGA口的13和14脚阻值多少?

网友:
那个阻值用二级管档一般正常在400多到500多。然后也可以刷个BIOS看看。

网友:
清空24试一下

网友:
13 14 脚到主芯片之间的电路有问题吗

网友:
同意楼上所说的 检查VGA接口13 、14脚,或者是接口电路的元件,或者刷刷程序试试。

网友:
v h RGB看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一般都是打火烧这几个信号,有二极管保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