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捡的 delln4030笔记本 电流到1.3A不亮机

楼主(2015-03-22):
今天一早客户拿来了一台dell n4030的笔记本来修,电流跑的1.3A不动了,还伴随这报警声。 我想应该是显卡的事,跟客户报了200块钱。客户说这破机器不值当的修了。你把硬盘拆给我,再给我个硬盘盒,这个机器送你了。我一听这事挺好的,  给他了一个我用了3年的破的不能再破的移动硬盘盒,客户还很满意的走了。 走了之后我把机器打开看了看,直接上了遍BGA 焊了显卡。 悲惨电流还是1.3a。
机器版号是09259-1m。 大神们帮我想想 还用哪个地方会有问题, 焊完显卡机器倒是不报警了。 求解决啊。

网友A:
显卡不行就动桥呗,反正怎么搞你都是赚了

网友:
我想先刷bios试一下

网友:
好好好好好好好

天意wx -4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B:
外接是否正常?

网友:
也要看报警声,几声!是不是amd,加焊北桥

网友:
应高先刷个BIOS 看看情况

网友:
赚大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加油修

网友:
还是显卡问题

网友C:
看看是不是显卡换了

网友:
     客户好大方啊   修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外接是否正常?

外接也不正常,刷bios也不行。电流都到1.3了还会哪里不行,

网友:
也可能是显卡挂了    换一块试试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看是不是显卡换了

显卡没换,之前找人修过板子换了。换了板子之后用了一段时间,又坏了。

网友D:
机器几声报警的,如果是八声就是显卡了

网友:
查了条件吗,

网友:
N4030应该是英特尔,还是显卡或者屏或者是屏线的问题,楼主都查查吧

网友:
桥比较喜欢坏

网友:
显卡  北桥 都容易坏

网友:
看头像你是实地学员呀,怎么动不动就开始求助

网友:
刷个BIOS备

网友(2015-04-23):
lz  问题解决了吗?我手里也有一块板子,现象跟你的差不多。我的是开机嘟嘟的叫两声,等个几秒又嘟嘟的叫两声,,刷了bios,没好。板子是因特尔的,占时没考虑动桥跟显卡

网友:
拆配件卖吧 ,还能搞好当2手机器卖吗  ,现在2手机器不好卖了

网友:
电流跳变次数?什么芯片组,机器之前被人动过没有,你也不说详细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卡不行就动桥呗,反正怎么搞你都是赚了

狗屁,如果你专业就不是你说的这样的

网友:
桥 都加焊下。应该可以了。

网友:
说的不详细  几声报警?

网友:
不装BIOS电池触发试下,这个是通病哦。还有就是接外接试下,不排除显卡坏

网友:
可能是显卡坏了

网友:
还是显卡那边问题

网友:
居然还有这么好的事情 天哪 我怎么碰不到

网友:
换个显卡吧 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我 有个机器 怎么都不显示

网友:
这个机器想显卡坏居多

网友:
楼主的技术好的没话说啊

网友:
如果是伍声报警的话就要从新做显卡加焊没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机器几声报警的,如果是八声就是显卡了

戴尔一般七声北桥,八声显卡了

网友:
N4030不是显卡就是北桥啊。开机报警多少声

网友:
显卡坏了!!!

网友:
用示波器看看过内存了没

网友:
修不修都行。 拆开卖也好啊。